求大佬看看这个怎么搞

楼主(2021-06-08):
减速电机带滚珠丝杠。德国进口。测绘下来丝杠是0802,固定端轴承是角接触球轴承723.电机是直流减速电机直径16。轴承座是两个M3螺丝固定,标称丝杆推力是750牛.这个真能做到750的推力?感觉机构啊轴承座啊轴承都吃不消啊。有没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我第一眼看上去,以为是电工用的烙铁

楼主:
是个直线模组

网友:
有全图吗?是否包含外壳?

网友A:
标注750N直直线往复推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750N直直线往复推力吧

是的。往复推力

网友:
拿个压力计或拉力计测试一下,做设计的时候一般不都是要留1/2到1/3的余量吗?

网友B:
标称丝杆推力是750牛这个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称丝杆推力是750牛这个应该没问题的。

但是轴承和轴承座的安装方式感觉承受不了750N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轴承和轴承座的安装方式感觉承受不了750N

一颗4.8级的M3的螺栓的屈服拉力是1560N,剪切力按50%来算,也有780牛。2颗来锁 绰绰有余!轴承723没有查到这个轴承,不知道够不够承受750N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颗4.8级的M3的螺栓的屈服拉力是1560N,剪切力按50%来算,也有780牛。2颗来锁 绰绰有余!轴承723没有查到 ...

网友:
既然是标准件,肯定是实例通过的!应该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