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两个细节问题

楼主(2021-06-08):
1.工程图公差字高比例,我的选项设置公差类型为无的时候,字高比例不能统一设置?界面是灰色的,网上看见别人的选项同样类型是无,公差字高却可以设置,怎么回事?和版本有关系?

2.局部放大的罗马数字,图纸默认的字体是汉仪长仿宋体,出来的罗马数字太外形难看,不带短横;
感觉宋体或仿宋的罗马数字比较好看些,但是软件好像不能单独为局部放大指定字体,大家怎么解决的?

每次单独为局部放大指定字体太麻烦了。

网友A:
1你逻辑不通啊,都没有公差了,为何还要设置公差字体。
2可以单独为局部放大图设置字体,在模板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逻辑不通啊,都没有公差了,为何还要设置公差字体。
2可以单独为局部放大图设置字体,在模板中设置

问题1:你的意思是不能统一设置?除非每个尺寸都有公差?
问题2:模板里哪个选项是设置局部放大的字体的?我没有看见

网友B:
是不是没有选上要编辑的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选上要编辑的文字?

我是想先统一设置大小,用的时候就不用单独调整了

网友C:
制作模板,直接调用,应该方便一点吧。

楼主:
|翟cloud发表于 06-08 15:43制作模板,直接调用,应该方便一点吧。
我就是在修改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作模板,直接调用,应该方便一点吧。

找到了,就是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逻辑不通啊,都没有公差了,为何还要设置公差字体。
2可以单独为局部放大图设置字体,在模板中设置

这个是百度的,为什么他这个公差选无,却可以定义文字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