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2021-06-08):
如果我测量的螺纹外径22.8   55°牙规是14牙
不看这个表  我能不能计算出来5/8
就是说白了  图片上的第一列几分之几是算出来的吗?
光知道外径  牙数  能算出来几分之几不

网友:
算不出来

网友:
楼上说的对,算不出来

网友:
为啥非要算,测出来参数去对表不就行了?

网友:
第一列几分之几是英制螺纹规格,是公称尺寸(名义)规格,不是实际尺寸。

网友:
不能,因为同样的螺距对应很多种螺纹。

网友:
主要看大小经吧,通过大小经算。

网友:
为什么要算呢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对表查的,很多是凭经验了

网友:
TPI:每英寸里的牙数。根据螺纹规格去加工。直螺纹和锥度的,规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