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T 及GPS 面轮廓如何制作通止规

楼主(2021-06-08):
在汽车行业 免不了都是有形位公差  ,公司是遵循iso  独立标准。 公司图纸我就不分享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在直径30的外圆 ,只有轮廓度0.5,标注是轮廓表面是如图第一幅第一个圆柱一样标注 。之前书上我看到 这么标注的,按最大轮廓是30.5,最小轮廓29.5来设计的。 但是公司内部有歧义 觉得是最大轮廓是30.25 ,最小轮廓是29.75 ,因客户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所有我想问问大家 ,哪个是对的 ,或者是哪有不同? 第一幅图中第二 和第三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附件2是我找的的一些资料

网友:
楼主好:
       图纸都没有发出来呢
       首先、轮廓度0.5,没有特别注解的话是±0.25(半径);对外圆不宜做通止规,应该是夹在分度盘上,用千分表测外圆的跳动(汽车厂嘛,还得有标准样件作为对比)
       通止规一般是相当于仿对手件检测通过性,达不到测轮廓度的要求。比如局部低于下限值,通止规也能过
       其次、单独标轮廓度意义不准确,得看与对手件的配合要求来理解。比如销孔配合,为保证装配性,需要管控最大实体尺寸,为保证定位精度,则反过来需要管控最小实体尺寸。目的要求不同,管控内容不同。
        多与客户沟通,平和耐心。图纸上这样标的工程师一般要么刚毕业要么刚转行来的,多数也脾气臭点,但前期要求务必查清楚,后期不扯皮。

网友:
轮廓度0.5按汽车行业标准应该是±0.25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差不多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