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编程后的问题

楼主(2021-06-08):
如图,本人编程2D挖空,设置的进给明明是3000,但处理后在机器上却只有1000的进给,机器上面的进给速率跟转速都是10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程序生成后进给参数,基本可以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程序生成后进给参数,基本可以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是哪个软件编的程序,看样子相似后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个软件编的程序,看样子相似后处理吧。。

mastercam9.1     后处理出来的程序进给并没有变,但在机器上面孔位走刀的时候都会变得很慢

网友C:
机床拐角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拐角减速

我也感觉是机床本身设置了这个,请问如何解决?除了改变机床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机床本身设置了这个,请问如何解决?除了改变机床参数

比较笨的办法就是编程的时候提高原来的走刀速度,机床是按比例进行减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笨的办法就是编程的时候提高原来的走刀速度,机床是按比例进行减速的。

在百度搜索有人说用G64,这样子行不行的?

网友(2021-08-05):
这个应该是机床限速,拐弯的时候都会有

网友:
机床限速,在做圆或者拐角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现象,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