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误差累计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1-06-08):
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说,步进电机因为打的是脉冲,是不会将上一步误差累计到下一步,可是我问搞电气的同事,他说会累计的,另外问供应商他们也说会累计。如果是不会累计,那么走直线跟走圆盘在误差方面表现一样末

网友:
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有差异的。

网友:
有两种步,假设公交站之间的距离相等,两个公交站之间叫一大步。同时假设你迈一次腿距离是相等的,叫一小步。
你看到的资料里,有人表述的是大步,有人表述的是小步,所以你就迷惑了。

网友(点评):
告诉你从A站走到B站要走2000小步,结果你由于某些原因只走了1***小步,那你这一大步就有误差了,但是这个大步误差不会累计到下一个大步,因为你从B站走到C站是重新开始计小步的。

网友:
只要不丢步就不会积累误差。

网友:
每个步距角停的都不是绝对准确的位置,所以是有误差的。

网友(点评):
好比齿轮单看每个齿都有误差,但是转一圈后就没有误差

网友A:
说的是两件事,说不累积是指走到那步都是那个误差,说累积是指步进电机会丢步。花10分钟看一下步进电机原理吧,这概念会一辈子有用。

网友(点评):
当然丢步是另外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两件事,说不累积是指走到那步都是那个误差,说累积是指步进电机会丢步。花10分钟看一下步进电机原理 ...

如果不丢步的情况下,用步进电机走圆和走直线他们的误差累计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丢步的情况下,用步进电机走圆和走直线他们的误差累计情况如何

作为步进电机,不牵涉走圆和直线的差别吧。你引入了其他机构,就要综合来看了,可具体说说是啥工况

网友:
步进随好,丢步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