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冷拉型钢厂家

楼主(2021-06-08):
如图所示,需要冷拉图纸尺寸,材质是轴承钢,长度2.1米。厂家最好能在江浙沪地区

网友A:
我有江阴的厂家,不过要有量了才给你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江阴的厂家,不过要有量了才给你拉。

多少量啊,我一次做个三四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少量啊,我一次做个三四吨

这个数量厂子都不爱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量厂子都不爱接啊

么的办法,这么点其实都能用好久了

网友:
没量吨价就要上去了。

网友C:
少了肯定不做的,这个都是开模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了肯定不做的,这个都是开模做的

单价可以加嘛,模具费另算嘛。都是可以谈的

网友:
这个相似做实验用的。

网友:
这么小尺寸,自己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