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板变形量模拟的请教

楼主(2021-06-08):
一块3000*1000*10的钢板,想知道起吊两端的时候变形曲线是什么样的,SW能模拟出来吗?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自己也能算出来的。所谓的挠曲线

网友:
来吧,ABAQUS给你模拟。

网友:
两端做连接,加上重力加速度,就可以仿了啊

网友A:
最好是用仿真软件来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用仿真软件来模拟

推荐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