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为什么圆柱形钣金用不了褶边功能?

楼主(2021-06-08):
求社区大神解答一下,最好出个教程,很想学习学习
自己也在网络上查过,好像要用冲压插件(如果有的话,希望能分享分享)谢谢

网友A:
你不出个图,鬼知道你在哪里褶边

网友:
做一段直线

网友:
褶边确实不行,这是我用边线法兰做的。

网友(点评):
我这里圆弧也没办法做边线法兰,大佬是哪个版本软件

网友:
建议使用扫描法兰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出个图,鬼知道你在哪里褶边

不是我不弄个图啊,是这个论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上传图片后就不显示啊,楼下有图了但是那个还不是褶边

网友B:
因为褶边是针对可展开的,而强行使用新版本有圆弧边线法兰功能是违背工艺常理,是不可展开的。画个形,是无法指导工艺下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弄个图啊,是这个论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上传图片后就不显示啊,楼下有图了但是那个还不是褶边

这不是褶边这是什么?

网友:
这个没用过,我都是草绘拉伸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褶边是针对可展开的,而强行使用新版本有圆弧边线法兰功能是违背工艺常理,是不可展开的。画个形,是无 ...

这点赞成。

网友(2021-09-06):
很简单,这个工艺本来就是错的,肯定不能用。按你这要求,只能先压褶边在折成圆柱,褶边厚度和板厚同时折,你想想有没有问题。如果先折成圆弧,褶边是折不了的。

网友(2023-01-12):
扫描法兰吧,边线法兰展不开是生成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