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优化设计的时候怎样避免干涉?

楼主(2021-06-08):
Adams做优化设计的时候经常因为随着变量的变化,发生干涉报错,虽然Adams优化的时候可以添加约束条件,但是那些约束条件貌似都是对仿真结果进行筛选的,不能在仿真之前对数据分析,将干涉的数据排除掉,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实现这一要求?

网友:
adams不用考虑干涉问题,避免干涉是结构设计的时候考虑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报错。

楼主:
|晖晖晖_u22Ig发表于 06-09 17:40adams不用考虑干涉问题,避免干涉是结构设计的时候考虑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报错。
就比如对一个曲柄摇杆机构的杆长做优化设计,随着在优化过程中杆长发生变化,有可能出现不满足曲柄存在条件的时候,这样就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比如对一个曲柄摇杆机构的杆长做优化设计,随着在优化过程中杆长发生变化,有可能出现不满足曲柄存在条件 ...

那你给了约束,把杆长限定在一个范围内,这样可以啊。你只要分析这些杆长下的数据就可以了吧

楼主:
给了约束,但是约束只是对仿真结果进行筛选,不能在仿真前判断是否满足约束条件,所以一旦干涉就报优化失败。你可以试试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我看好多论文也有这些约束,不知道添加在哪

网友:
装配时的间隙功能。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6-12 04:08装配时的间隙功能。
好像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