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加速度

楼主(2021-06-09):
请问大神们,机床设计的时候各个轴的加速度怎么去设计、验算、验证,机床运动轴的加速度跟什么有关?

网友A:
机床运动轴的加速度跟旋转的速度达到指定或额定值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运动轴的加速度跟旋转的速度达到指定或额定值时有关

但是同样的,我该怎么去设定机床的旋转加速度,是跟电机的参数去设计,还是跟我运动轴的负载去设计

网友:
先确定加速时间

网友B:
加速度很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很有关系!

是的,加速度是机床刚性的体现,但是还不明白加速度该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