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流水线上面自动化压合工位的设计

楼主(2021-06-09):
各位大虾有没有,倍速链流水线上面自动化压合工位的设计,有没有成功案例的资料

兄弟设计的压合工位,在倍速链上面安装等高的支撑板(等高于滚轮),支撑托盘,顶部增压缸直接压合,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这 倍速链的顶升要用更大的液压缸顶起工装板才行,要不然浮动  感人至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 倍速链的顶升要用更大的液压缸顶起工装板才行,要不然浮动  感人至极

用斜块顶升只要很小的缸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斜块顶升只要很小的缸径,

斜块 要是不能锁死靠气缸顶   也不行,压力大了依旧会浮动。觉得应该加个锁定机构,锁死,

网友:
做一小段单独的线体,工装过来,顶升,线体左右分开,工装下降到压合支撑面。稳的一米。

网友:
整线的自动化还是有的。

网友:
有这种自动化整线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