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W装配体模型中把镜像过滤掉了,如何把镜像显示出来?谢谢!

楼主(2021-06-09):
大家好!SW装配体模型中把镜像过滤掉了,如何把镜像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
什么叫把镜像过滤掉了,在哪过滤掉了,当时在进行什么操作,拜托大哥说话别大喘气行吗

网友:
是把实体特征压缩了还是……?

楼主:
在特征树里面没有显示镜像。

网友:
看到一堆红的就。。。。。。

网友:
你这根本没使用镜像零部件特征,何来镜像零件一说

网友:
是抑制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