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加工不小心走错刀如何修补(2)

楼主(2021-06-09):
上次不小心走错刀的铝板。材料为MIC-6,后期需要阳极本色。
前面求教过各位大神:有说焊接的,有说用铝粉腻子的。但考虑到这个面为非加工面,外观比较重视,所以选择了用镶嵌的方式修补。

具体为:把划花的面加工成沉槽,然后用同种材料加工成对应的形状,接着用工业胶水垫底敲进去。因为后期需要阳极本色,所以还不知道阳极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这是目前我觉得做的过去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镶嵌的位置还有一点痕迹

网友A:
居然看到了后续,哈哈。方法不错

网友:
猜测会有痕迹,期待后续3

网友B:
处理完了应该还有痕迹吧。刮点腻子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看到了后续,哈哈。方法不错

主要还是各位大佬的方法好,现在还有一个技术难题,那就是为什么镶嵌后还会有些许的痕迹,该如何改善。另外还不知道阳极本色之后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完了应该还有痕迹吧。刮点腻子粉差不多

腻子粉是什么东西?会不会导致色差。

网友C:
以前做产品,很轻微的一点刀纹阳极后都会变得特别明显,你这个估计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产品,很轻微的一点刀纹阳极后都会变得特别明显,你这个估计更严重

出现刀纹主要还是因为没有打磨平滑,我这个镶嵌之后主要还是有断层的感觉。阳极之前的产品一定要打磨光滑,不然阳极之后的外观都不够平滑

网友D:
喷砂后不知道会不会很明显,就看甲方收不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砂后不知道会不会很明显,就看甲方收不收。

一整台机上面的其中一块板,并不属于特别暴露的一块。不影响使用,就是影响外观

网友E:
氧化完估计也就这程度了,楼主你要打磨就把整个面都一打磨呗,只打磨周边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氧化完估计也就这程度了,楼主你要打磨就把整个面都一打磨呗,只打磨周边感觉怪怪的

是整个面打磨,这个照片只是打磨了一部分看看效果,后面整个面打磨之后就没那么突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整个面打磨,这个照片只是打磨了一部分看看效果,后面整个面打磨之后就没那么突兀了

预祝你能一次交检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砂后不知道会不会很明显,就看甲方收不收。

后期处理没有喷砂,毕竟就是个小龙套,不敢指挥让他们外发的人去喷砂

网友F:
接缝的地方会有问题的,如果可以的话,打磨抛光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缝的地方会有问题的,如果可以的话,打磨抛光一下看看吧

已经打磨抛光过了

网友G:
加工面粗糙度差,公差大所以才有痕迹,阳极氧化后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面粗糙度差,公差大所以才有痕迹,阳极氧化后更明显

能否详细点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打磨抛光过了

不行啊,接缝处没有挤住

网友H:
痕迹还是挺明显的

网友I:
可以的,这种方法挺赞的,我们这边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补焊起来再光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的,这种方法挺赞的,我们这边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补焊起来再光一刀。

补焊铝板的效果我还没看过,请问有补焊之后的成品图看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痕迹还是挺明显的

可能是我镶嵌的手法不太好,镶嵌要想没有痕迹好像有需要特别的方法

网友J(2021-08-20):
做成锥面配合的。洞里搞点502之类的,压紧光一刀后砂纸一打。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成锥面配合的。洞里搞点502之类的,压紧光一刀后砂纸一打。完工

做成槽了,锥面不好配,怕掉,做成槽可以紧配合的同时还可以粘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