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SW中怎么把文字搞到线下边去

楼主(2021-06-09):
如题

网友:
折线不行.

网友A:
可以直接插入注释

网友:
不要用【知能尺寸】,要用【孔标注】

网友(点评):
谢谢,困扰我好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
使用 孔标注

网友(点评):
不是用孔向导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插入注释

那不就成了“一家人说两家话”了

网友B:
不是 异形孔向导 做的孔 就不用用孔标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异形孔向导 做的孔 就不用用孔标注了吗?

谢谢,困扰我好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
我都是另外再插入一行文字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