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三维图不卡,一到工程图就卡死,卡退十几次了

楼主(2021-06-09):
无奈之下只能转成CAD,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还没转好
电脑8000多的i7 9.....,又遇到过的朋友吗

楼主:
是不是这些丝杆对画质要求太高了呀

网友:
把影响画质的一些命令亚索一下试试

网友:
剖面线太密吧?工程图细节信息太多,有可能导致机器变慢。

网友:
工程图模版文件要小

网友:
是8千的台式机吗?不可能是电脑配置的问题了啊

网友:
文件太大了吧

网友:
软件不会是sp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