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筒使用过程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1-06-09):
液压缸筒使用过程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油温变化较大时液压缸应避免两端固定;

液压缸螺栓不能承受弯矩和负载;

液压缸动作时不能产生“别劲”现象;

避免液压缸活塞杆承受较大径向力;

网友A:
只是想了解的话,翻翻《液压传动》或者《机械设计手册》关于液压缸的部分

想研究偷的话,取看进口油缸的样本和《液压缸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想了解的话,翻翻《液压传动》或者《机械设计手册》关于液压缸的部分

想研究偷的话,取看进口油缸的 ...

了解个大概就出图了,老板哪给那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了解个大概就出图了,老板哪给那时间

其实这东西都得靠自己找时间和机会去学,毕竟,学到手都是自己的

网友:
一楼总结的比较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