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角钢翼缘切除方法

楼主(2021-06-09):
近期有个项目需要把63*63*5 的角钢一边切割掉,比如6米长的角钢,在中间某一段切掉1.2米的边缘,要求切割高效,平整。 希望各位加工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干什么用?我们一般用气割,然后用角磨机打磨,不知道是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想来想去,等离子。

网友:
  量大冲切,量小的话,加工方法就比较多,就看价格了。

网友:
量大,买自动切角机

楼主:
附件是需要切割的样式,  角钢是悬挂在3米的空中,切掉垂直与地面的一边

网友:
两节角铁中间焊一节平板。
话说这零件怎么用?费工费料还没强度。

网友:
激光切管机,方便快捷高效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也可以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