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脂粘度太大,流体阀不起作用

楼主(2021-06-09):
前辈们,我现在做的一个组装设备要给治具出油,发现实际使用起来油止不住,然后仔细看了下,我这油粘度是99CST,用的亚德客的流体阀发现是50CST以下使用的,我又找了下SMC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有没有了解的前辈给推荐个流体阀,感恩

网友:
流体阀?长啥样?

网友:
油粘度太低?流体阀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粘度大选定量阀,黄油脂都可以打出来,选型注意使用压力和油量范围。看是不是前端供油也要修改。

楼主:
就是这样的直动两通阀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液体工况的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