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挡圈

楼主(2021-06-09):
前段时间一个项目用到了轴用挡圈,用的是德标的,供应商来了一批料,竟然大部分超差,只能勉强用了。后面一查标准发现国标和德标并不等同,公差尽然差了一个数量级。这怎么说好。。。具体有什么影响,大家来分享。

网友:
你有没有想过,既然你同意能勉强用了,说明不影响功能。换个思维,你选德标不经济。其实你在同意能勉强用时,已经知道会有什么影响了不是?

网友(点评):
楼主仅仅是需要听众

网友:
国标还没更新

网友A:
觉得实际生产中沟槽也是按加工来

网友B:
之前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德国用的DIN标,轴用挡圈还好,孔用挡圈有倒角,国产的怎么也装不进去。另外弹簧钢的质量一言难尽,德标进口的重复拆装无任何形变,国产的拆下来基本上就报废了。

网友C:
换挡圈,或者换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挡圈,或者换供应商

一锤子生意,采购没搞定,他自己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德国用的DIN标,轴用挡圈还好,孔用挡圈有倒角,国产的怎么也装不进去。另外弹簧 ...

宝贵的经验,花钱多一点还是香。

楼主:
后面查了,有工程师的意见是国外标准和国内标准的,有的是等同,有的是参考,这个标准属于参考标准。可能是当时定标准的时候,国家觉得我们打死也做不到这个精度,好,我们就放一点,然后标准就没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实际生产中沟槽也是按加工来

嗯嗯,初次用,后面尽量避免坑。

楼主:
小零件,利润低,没动力更新了。

网友:
开副模具来冲,也没多少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