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在钢板上开孔时,孔的圆心到板材边缘的距离,一般如何取值?

楼主(2021-06-09):
大家好!在钢板上开孔时,孔的圆心到板材边缘的距离,一般如何取值?比如,安装轴承的孔,距离边缘的距离,多少合适?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轴承的外径是28mm。谢谢!

网友:
按需要取值。

网友A:
在社区看到几次这样的帖子了,有些行业会有自己的标准,记得@晓昀好像发过 。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因情而定吧,主要强度,刚度核算够了就没问题。

网友:
  孔到边的距离一般取直径的一半+3-6㎜。机械设计基础中明确指出。

网友(点评):
还真有标准啊,我都是蒙着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按螺栓标准取,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除了强度后还要考虑加工工艺,比如采用冲压开孔话还要考虑孔边到料边的值会不会超过SPEC要求导致形变

网友:
冲模设计里面有孔到边距离最小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社区看到几次这样的帖子了,有些行业会有自己的标准,记得@晓昀好像发过 。
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因情而定吧 ...

@晓昀

网友:
一般来说孔到边缘的距离是至少大于1.5t,t是板材厚度

网友:
钢结构设计规范里有具体的规定。

网友B(2024-05-17):
参考文献:图1图2——机械设计手册(闻邦椿),图3——GB 50017-2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文献:图1图2——机械设计手册(闻邦椿),图3——GB 50017-2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网友:
好像传不了图片,图1、图2——《机械设计手册-闻邦椿》第4篇零件结构设计工艺性,表4.4.6 孔的位置安排、表4.7-13防止热处理零件开裂的注意事项序号4,图3——GB 50017-2017 《刚结构设计标准》,表 11.5.2 螺栓或铆钉的孔距、边距和端距容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