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喷涂和零件表面技术要冲突吗

楼主(2021-06-10):
机械零件图纸技术要求中要求表面喷漆,而图纸上标有表面粗糙度或者平面度的机加工表面是否不能进行喷涂?

网友A:
是的,加工面用来装配要精度的,一把喷挥发性的防锈油就好了,喷了油漆你还怎么装配

网友:
通常用于机械配合的机加工表面不涂漆,但有些出于工艺角度考虑的机加工表面可能要拉毛再做油漆,这要看使用方式和客户的要求

网友:
装配件的配合面一般都保护不喷漆,但不排除初出茅庐画的图纸不规范

网友:
像类似法兰安装面这样的都要做保护,不能喷漆。有些对接地还有要求,更不能喷漆覆盖。

网友:
不能喷漆的面我出图会特别注明。

网友:
有需要就喷。

网友:
没什么特殊要求的钣金都喷了也不影响装配。局部避油也是需要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加工面用来装配要精度的,一把喷挥发性的防锈油就好了,喷了油漆你还怎么装配

感谢大佬,了解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回答,了解了

网友:
工序间防锈涂防锈油,装配前洗掉

网友:
当你图纸上增加表面粗糙度符号的,它会贴一张纸,喷油漆就不会粘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