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同等型号为什么价格差别会这么大?

楼主(2021-06-10):
造成价格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是什么?
从材质上说,碳钢和轴承钢的价格会差多少?
以及保持架油脂的价格差别。
还有加工方式上。

网友:
型号仅是肉眼可见的

网友:
品牌和供货渠道的差别

网友:
一般用用可能相差不大,精度和使用环境要求高的,你就得选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同样空间,你选进口的可能用十年,你选没牌子的可能一年就得换,有些地方还直接就达不到使用要求!

网友:
归根结底是品质不同。

网友:
同型号又不是同品牌,他们差距不可以道理计,当然价格也是差很多,毕竟一分钱一分货,虽然不能排除黑心供应商以次充好卖高价的可能,贵的不一定好,但便宜的肯定不好…

网友:
都是烤鸭,为什么北京全聚德卖的就贵呢?

网友:
材质,热处理(工艺),技术都会影响到价格。稀缺产品,采购渠道也会产生差价。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一般是高速轴承,高转速对于钢材,润滑脂等等的考验是比较大的,这一系列的成本加进去价格就高了,当然看你要好的还是一般的,大多数供货商以次充好导致轴承的使用寿命不稳定,我是做这种轴承起家的,有自己的安装线,所以比较了解,希望有机会合作,可以先发几个你比较比较

网友:
多重原因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销售渠道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