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成型可行性请教

楼主(2021-06-10):
钣金设计做的少,目前有个设备想用类似的钣金结构做外壳,想了两种,请教下

1.一体成型,请教下这种是否具有可行性

2.如果上面的方式不能成型,计划改成下面这种--中间部分成型,两侧用机加侧板配合,这种实现上应该会简单些

网友A:
直接做钣金你的圆弧角就大了,容易产生弹性形变,如果图纸直接做冲模用拉升钢圆弧角两侧圆弧角又太小同意破

网友:
一般都是按你第二种,上面折弯做好,然后焊侧板,看高度也挺高了的,而且形状也复杂,整体拉伸太难了

网友:
肯定用第二个方法做

网友:
我比较好奇一体成型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什么叫一体成型?一张板料模具里冲压几次就出来你图上这个外壳了吗?

网友(点评):
你可以只管外形,模型发给钣金厂家,他们自己会搞定。

网友B:
什么材质,厚度多少,有没简单的尺寸。这种结构无需要专用模具,下完料直接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厚度多少,有没简单的尺寸。这种结构无需要专用模具,下完料直接折就好

尺寸大概是这样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指导

网友:
看这结构都不太好弄。

网友:
可以用DYNAFORM成型软件做个仿真,看看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钣金你的圆弧角就大了,容易产生弹性形变,如果图纸直接做冲模用拉升钢圆弧角两侧圆弧角又太小同意破

大圆弧自己焊接光轴做把刀,应该可以吧。

网友:
尖角的地方是没办法折弯出来的,需要拼焊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大概是这样

最好提供详细图纸,方便讨论。

网友:
第二种方式最好,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圆弧自己焊接光轴做把刀,应该可以吧。

这是做的钣金件,直接把圆弧做小些然后焊接拉住就好,要注意的就是防止焊接时产生的形变,焊接建议采用氩弧焊,材料不建议使用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