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夹具表面如何处理不粘铝材

楼主(2021-06-10):
单位有台超声波焊机,通过瞬间高温和压力的作用,可以焊铝线和铜线。铝线和夹具的接触面容易粘连,想请教一下,夹具和铝线的接触面如何表面处理,才能减小粘边的现象?谢谢!

网友A:
超声焊接的本质就是摩擦焊接。出现粘连就代表你的磨具和铝线之间产生了高频摩擦。这时候是应该找磨具的问题而不是说改磨具的表面处理

网友B:
试着把铝线的固定方式更改一下,使用大压力把它压住,不要让它在焊接时候产生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焊接的本质就是摩擦焊接。出现粘连就代表你的磨具和铝线之间产生了高频摩擦。这时候是应该找磨具的问题 ...

感谢!原夹具表面有滚花处理。现在就是铝材在受压和温度的作用下,和夹具粘结。你说的找磨具的问题,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把铝线的固定方式更改一下,使用大压力把它压住,不要让它在焊接时候产生移动

我们是用气缸作用的,压力值肯定满足。就是铝线在压力和受热的作用下,会粘结在夹具上。

网友(点评):
夹具换成非金属的呢

楼主:
夹具换成非金属,非常有道理

网友C:
用超声波保护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超声波保护膜。

估计不行,它是高温的

网友D:
楼主的板材是多厚的?我们之前用超声波焊接工艺结果严重失败了,焊接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板材是多厚的?我们之前用超声波焊接工艺结果严重失败了,焊接强度不够。

我们不是焊板材,是焊铜线和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