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座孔公差和轴外圆公差,不同公差选择轴承游隙的问题?

楼主(2021-06-10):
关于GB/T 275 内容。大家有理解和实际运用的,请提下。
只关注装配轴承的座孔和轴外圆的公差。只要在图形公差带的范围内,都是选择C0级轴承安装即可。因为仅加工零件,有时候客户会需要装配轴承,没有指定轴承游隙。
那公差带 r7 或 P7 的过盈量就很大了。实际装配C0的轴承会是什么情况,会不会转动不灵活。

网友A:
轴与内圈,座与外圈,配合通常是一松一紧,不重要的地方也可能是两个松,两个都是过盈配合的好像还没见过,所以不存在你担心的转动不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与内圈,座与外圈,配合通常是一松一紧,不重要的地方也可能是两个松,两个都是过盈配合的好像还没见过, ...

经常遇到是,内孔装轴承。比如内孔公差是P7的,装C0游隙轴承,会不会有转动不灵活问题,还不用考虑轴的尺寸问题。

网友(点评):
GB275上说座的公差可以是P7,但并不是随便选的啊,这要根据负载情况而定,见表4,轴承座的图纸上内孔工厂是多少呢?

网友(点评):
内孔40P7(-0.017/-0.042),不考虑任何情况,实际也不知道最终用户的工作情况,仅就这个内孔配轴承。

网友:
轴承都是内圈涨紧,外圈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