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符和明细表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21-06-10):
项目号和零件号    压根对不上, 市购件和加工件  也傻傻分不清楚      感觉 搞一个BOM表比画图复杂多了       明细表里有装配体和零件的话   排序压根用不起来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手动标注手动填

网友A:
谁规定项目号和零件号要一致的,项目号是每个零件在明细表的位置,然而这个位置可以轻易用鼠标拖动而改变,所以研究这个什么项目号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规定项目号和零件号要一致的,项目号是每个零件在明细表的位置,然而这个位置可以轻易用鼠标拖动而改变, ...

解释的很对。

楼主明细表不对就手动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规定项目号和零件号要一致的,项目号是每个零件在明细表的位置,然而这个位置可以轻易用鼠标拖动而改变, ...

明细表不可能全贴在工程图旁边啊  这么多 哪有空放    看到零件号直接就能找到对应的零件了

网友B:
明细表选项选“仅限零件”。
如果有装配体不想展开(比如某外购件),可以再这个零件的配置卡片中右击属性,然后选择压缩。这样处理之后,这个装配体就不会在明细表中展开了。有问题可以交流。372647544@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细表选项选“仅限零件”。
如果有装配体不想展开(比如某外购件),可以再这个零件的配置卡片中右击属性 ...

请教,明细表中怎么能加工件在一堆,外购件在一堆,标准件在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明细表中怎么能加工件在一堆,外购件在一堆,标准件在一堆?

零件中增加属性,加工方式,每个零件都填上加工方式,比如机加工或者焊接等等。
材料明细表插入一列,链接到这个属性,然后按这个加工方式排序。
然后可以导出Excel

网友:
没对应起来,这BOM搞出来就是BUG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