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如何摆动?

楼主(2021-06-10):
连杆机构是气缸伸缩,并有小角度摆动时,问一下,气缸尾部的零件配合问题

网友:
1.  衬套随铰链座1转动
2.  衬套和销之间间隙配合;衬套和铰链2间隙配合;
3.  铰链座1和2之间间隙配合;

网友:
无油衬套和铰链销是间隙配合,铰链销和铰链座1是过盈配合。

网友:
楼下说得都对,还须注意轴向尺寸链的控制

网友:
建议先看看气缸选型手册,除非是特殊情况,一般气缸都有配套的标准安装座,你买来用就可以。。。。。
另外你提的尺寸配合,你找机械手册看看公差配合那部分,就明白了

网友:
  浮动连接座不好用?

网友:
我会让衬套和与座1过盈,其余全间隙。

网友:
建议找一家做气缸的品牌,然后研究一下气缸的选用以及附件,你会有很大收获

网友:
如果我来做,我会把衬套搞成两个法兰轴承。全部间隙,就是用手就能装进去那种。自动化设备不要过分纠结配合,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那么高的精度要求。

网友A:
同7楼想法

网友:
间隙要多留一些,否则很容易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7楼想法

间隙配合建议H7/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