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体内孔中心高和同轴度的工艺

楼主(2021-06-10):
请教各位大佬,图示零件,长方体加工内孔,要求中心高公差和内孔3个孔同轴度0.015这个样子,怎样的加工工艺容易保证呢?有几种想法:
1、3轴加工中心直接铣,之前和加工商沟通过,他说内孔是铣的,加工回来发现圆度不够,出来的孔不是标准圆,后来自己用铰刀铰了下,好很多;
2、然后就想改成如图2,端面留一个凸缘,以凸缘外圆为基准,车内孔,最后铣底面,这样会不会对内孔加工有改善?
还是说我多虑了?
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正!

网友:
用镗孔去做,装夹好,一刀干完。

网友:
这种结构加工工艺性不好,能不能改成通孔加隔套?非要用这种结构,又要求很高的同轴度,只能靠设备保证了(坐标镗或卧式加工中心)。

网友:
图1的工件可以用镗床直接加工的,图二用车床的方法加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为什么要改,图1车床也能加 工

网友(点评):
说得在理

网友:
这种工件我们用五轴加工中心干,一次装卡,圆度要求高的用镗刀,不高的插补也可以,一般插补圆度能到0.01左右,德玛吉的床子

网友:
看看楼下说的,所以说没必要改结构。不过设计过程能考虑加工工艺性这点值得肯定。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受益颇多

网友:
这么个件都加工不好,找的夫妻档开车床的吗?不管是镗床还是卧加都问题不大,甚至车床也没问题啊

网友:
用CNC精雕出来,精度也是可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