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制孔螺栓的装卸

楼主(2021-06-10):
前辈们,啥都不会的菜鸡想请教一下,一般使用时,铰制孔螺栓如何装卸呢??看它是过渡配合,不知道咋装配

网友A:
过盈配合可以用液氮冷装,冷却温度最低-80℃(如果没记错的话),也可以用红外加热箱加热孔零件热装,加热温度不超过120℃。

网友:
一般都是精密小间隙。锤头轻轻一砸就进去了。

网友:
还有记得打标记!

网友:
顶三楼,我们用的几乎没有费力装的

网友B:
1、过盈装配请查看相关的设计手册或工艺手册,有标准可依
2、附件可供参考
3、不建议随性所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盈配合可以用液氮冷装,冷却温度最低-80℃(如果没记错的话),也可以用红外加热箱加热孔零件热装,加热 ...

中国制造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两条腿都要稳,一条如您这样的正规军,一条如我等这样的野蛮人,砸砸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过盈装配请查看相关的设计手册或工艺手册,有标准可依
2、附件可供参考
3、不建议随性所欲

感谢前辈

网友:
留点间隙,敲进去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