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牛皮纸有什么简单方法可以去除

楼主(2021-06-10):
有款产品亚克力板用到比较多,板上面贴的是牛皮纸,现在都是人工手撕,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去除,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撕膜机器。

网友:
联系厂家看能不能采用易撕材质

网友:
液晶电视表面覆膜也有撕膜的需求,Youku可以查到有上撕、下撕两种方式。

网友:
可以考虑加热后撕撕看,当然温度要把控好。

网友A:
让新员工去干

网友:
膜是靠静电黏上去的,所以嘛,你再来个反向的就行。
静电发生器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新员工去干

网友:
|默笑沧海发表于 06-11 07:32联系厂家看能不能采用易撕材质
对的,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跟供应商联系好,用pe膜就好撕。

网友:
有那种锯齿分张的原理,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