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静密封缩短长度到100mm

楼主(2021-06-10):
图示为氮化硅陶瓷管,10mm环形槽的左侧在弱碱性水中,最高温度450℃,最高压力10Mpa.
需要在环形槽部位加一道静密封,外部封装材料是金属。密封填料需要耐高温不透水,目前产品用石墨。

这是目前的密封结构,一共5道密封,总长222mm。(陶瓷管旋转180度,从上图右边插入。本人电子,不会CAD,抱歉!)
请问大神,有没有可能缩短密封长度?
因为氮化硅陶瓷管最大长度有限制,密封长度必须在100mm以内,才能生产最大量程的产品。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这种案例,密封设计的话最好是参照密封设计标准,特殊情况下计算加试验,很难直接告诉你10mm或者更短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这种案例,密封设计的话最好是参照密封设计标准,特殊情况下计算加试验,很难直接告诉你10mm或 ...

感谢大神指导!
我去查一下密封设计标准。

网友:
10MPa压力不是难点,高温比较困难  可以参照卡套式钢管连接形式组件的密封原理  看看是否满足需求。

网友B:
柔性石墨盘根绕上几圈,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柔性石墨盘根绕上几圈,压紧。

好的,感谢大神!

网友C:
这么多段都是螺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段都是螺纹连接??

是的。
原始设计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