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钢桶上很多螺纹孔,需要配打吗

楼主(2021-06-11):
矩形钢桶上很多螺纹孔,需要配打吗,从头到尾三米多,很多螺纹孔,需要配打吗,矩形钢桶上安装很多板子

网友A:
看是干嘛用的,减重+穿杆吊装的,就没太大必要,基本对正就ok。如果有其他作用就当我没说

网友:
图不是你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干嘛用的,减重+穿杆吊装的,就没太大必要,基本对正就ok。如果有其他作用就当我没说

一排19个孔,一个误差0.1,19个就2mm有可能最后一块板子装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排19个孔,一个误差0.1,19个就2mm有可能最后一块板子装不上

累计误差要是这么设计,会被老图匠打死的吧

网友(点评):
这么长估计就是人工打孔了,上床子要多大的床子啊,还有个件是7米的,孔怎么打,不都是人工打吗 ,我就担心人工打,精度不够,标注肯定不是单个标注,要我肯定是每块板有个基准,然后六块板,六个基准,这个图不是

网友:
用激光下料

网友:
xx机横梁,龙门铣加工靠面及孔。没有要求的,龙门铣打中心孔,钳工接着打孔攻牙。箭头所示,多半是压板安装孔,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排19个孔,一个误差0.1,19个就2mm有可能最后一块板子装不上

每个孔都以第一个孔为基准量尺寸划线打孔,就是用卷尺,到最后一个也差不了2mm啊

网友(点评):
卷尺本身误差就2mm

网友(点评):
那钢板尺呢

网友B:
看这个图上的意思,导轨安装的基准板是打算分段拼接,锁螺丝调平?这活干的真狠.......
我宁可多花几千块钱拉出去找个龙门铣。

网友C:
装线轨的牙孔都想着配作,真是个人才
别说三米长,三十米长都有加工中心能做

网友:
配打也可以,有大数控设备直接做出来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上的意思,导轨安装的基准板是打算分段拼接,锁螺丝调平?这活干的真狠.......
我宁可多花几千块 ...

嗯,看着是那意思,有那功夫研究螺纹孔,直接焊接上整体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上的意思,导轨安装的基准板是打算分段拼接,锁螺丝调平?这活干的真狠.......
我宁可多花几千块 ...

龙门铣最大能铣多长的,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上的意思,导轨安装的基准板是打算分段拼接,锁螺丝调平?这活干的真狠.......
我宁可多花几千块 ...

配打有啥不好的吗,费什么非要多花几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线轨的牙孔都想着配作,真是个人才
别说三米长,三十米长都有加工中心能做

是导轨安装板与后面钣金件的安装孔,不是导轨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上的意思,导轨安装的基准板是打算分段拼接,锁螺丝调平?这活干的真狠.......
我宁可多花几千块 ...

我问了几家,北京附近的,基本上就能加工3米的,再长加工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看着是那意思,有那功夫研究螺纹孔,直接焊接上整体加工了.

最长3米,加工能力,北京附近,再长加工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长3米,加工能力,北京附近,再长加工不了

3米多的龙门没有,地镗也没有,那你用什么钻孔?这么干要是你们自己用算我没说,要是卖设备就有点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米多的龙门没有,地镗也没有,那你用什么钻孔?这么干要是你们自己用算我没说,要是卖设备就有点过分了.

地镗什么东西,我就奇怪了,为什么不能配打,费钱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这个零件是和其他的哪一个部件配合,如果只是一般的简单配合一般不需要配合钻孔。涉及到密封或者压力的一般会配合钻。不过一般工艺会有注明的。

网友D:
配钻没问题,还省钱.问题是你这个结构看着就是底板用顶丝调平,螺栓锁紧.然后上面装直线导轨和齿条.这种结构结果就是直线导轨精度不够,使用后底板晃动偏移造成齿条啮合不好,使用一段时间后一堆毛病.所以10楼说你们这设计"够狠",为了省钱都不要设备的性能和寿命了.  地镗是落地式镗床,现在龙门铣和地镗烂大街,3米是起步,找不到说明没想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钻没问题,还省钱.问题是你这个结构看着就是底板用顶丝调平,螺栓锁紧.然后上面装直线导轨和齿条.这种结构 ...

我是百度搜的,龙门铣床,然后打电话,北方很多吗,北京附近,看来我水平很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钻没问题,还省钱.问题是你这个结构看着就是底板用顶丝调平,螺栓锁紧.然后上面装直线导轨和齿条.这种结构 ...

      确实和你考虑的是同样的问题,况且,拼接配做成本省不下太多,说实话,那个板子精加工都是要花钱的,而且看着还掏了减重孔。不如直接在导轨齿条的位置焊三条冷拉条或者扁钢,之后上龙门铣加工出安装面和定位面。这样自己出图省事,车间的兄弟们装配也省事。
      至于外协加工的问题,北京周边情况我不了解,但是印象里,河北是有不少干重工的,找这样的床子应该也不难,自己有合作的供应商也可以让他们帮忙找找看,毕竟他们都在机加工的圈子里,找这些资源会比咱们方便很多。

网友:
直径这么大,竖直安装的,配作不好干吧?另外,有必要配作吗?

网友:
配打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排19个孔,一个误差0.1,19个就2mm有可能最后一块板子装不上

你不会是用第一个孔来定位第二个,再用第二个定位第三个,以此类推吧?

网友:
配打最好,安装方便。加上记号就好

网友:
这个不要配做,导轨上面的沉头孔穿螺丝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累计误差要是这么设计,会被老图匠打死的吧

16米加长龙门铣床了解下。这是装线轨的吧,楼主说的是桁架机械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