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米长的45#圆棒料加工成8棱柱

楼主(2021-06-11):
今天遇到一个难的加工方案,完全没有头绪,设备指定使用型材加工中心,工作台4500*550mm,各位大神请赐教!

楼主:
可以使用夹具辅助,各位大神有推荐的吗

楼主:
一个面一个面加工的话这个翻转就非常费时了,希望大家能提出更好的工艺路线

网友A:
大家伙是要翻几次才能加工,不可能上分度头加工

网友B:
这图纸剖面图,研究半天,第一次遇到这么剖的。
除了上大工作台的设备,没啥好招。

网友C:
有这个能省不少事

网友D:
型材加工中心也称多工面加工中心,是指工件一次装夹后,能完成多个面的加工的设备。现有的五面加工中心,它在工件一次装夹后,能完成除安装底面外的五个面的加工。这种型材加工中心兼有立式和卧式加工中心的功能,在精密车削加工过程中可保证工件的位置公差。常见的型材加工中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轴做或相应角度旋转,可成为型材加工中心或卧式加工中心。另一种是工作台带着工件做 旋转,主轴不改变方向而实现五面加工。无论是哪种型材加工中心都存在着结构复杂,造价昂贵的缺点。

  型材加工中心的功能比多工作台加工中心的功能还要多,控制系统先进,其价格是工作台尺寸相同的多工位精密车削加工中心的二倍左右。
      你们那是几面的,如果大于等于四面应该只需翻转一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材加工中心也称多工面加工中心,是指工件一次装夹后,能完成多个面的加工的设备。现有的五面加工中心,它 ...

3个面的,没有4个面的,看来只能一个面一个面的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纸剖面图,研究半天,第一次遇到这么剖的。
除了上大工作台的设备,没啥好招。

客户就给这么个图纸,还没有剖视方向,不过只是出加工方案,懒得管了,下订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伙是要翻几次才能加工,不可能上分度头加工

现在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能省不少事

这个家伙太贵了,时间费点就费点,一个面一个面翻

网友E:
车铣复合可以的。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再加个端驱

网友(点评):
但这是1.8吨的工件,中间用什么来支撑,8棱柱不是圆,我想不到好的支撑方法,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铣复合可以的。

但这是1.8吨的工件,中间用什么来支撑,8棱柱不是圆,我想不到好的支撑方法,求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这是1.8吨的工件,中间用什么来支撑,8棱柱不是圆,我想不到好的支撑方法,求教

90度V型铁就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度V型铁就可啊

因为是棱边,转动的时候支撑点是规律变化,怎么保证转动过程一直可以有支撑

网友:
另外可以利用内圆做工装来实现翻滚

网友:
看看你机床的台面刚度如何,也可做个利用内圆定位和夹持的简易分度装置,辅以其他夹紧

网友(点评):
这适合有点量的

网友:
上个四轴,简单高效

网友:
简简单单旋风切削就可以高效完成,何苦去用复合加工中心。

网友:
简简单单旋风切削就可以完成,何苦去用复合加工中心。

网友G:
量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量大不大

不大,只是出个方案,我连方案都没头绪,上来求助大神

网友:
那确实不好搞

网友(2021-08-20):
这东西有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