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的两种结构优缺点

楼主(2021-06-11):
皮带输送机一种驱动在一端,另一端为惰轮,机构简单。有的输送机两端都是惰轮,驱动轮放在中间位置,结构复杂些。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把驱动轮放中间呢?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驱动轮在一端,调节张紧时,皮带需要伸长。
当不允许这样调张紧时,驱动就必须在中间。

网友:
有时候仅仅只是结构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轮在一端,调节张紧时,皮带需要伸长。
当不允许这样调张紧时,驱动就必须在中间。

那驱动在中间的这种结构,不需要张紧吗

网友(点评):
一样需要张紧啊,仅仅是结构需要。其实两端固定时,更多的是中间是张紧轮

网友:
空间布局需要。

网友:
学习了,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轮在一端,调节张紧时,皮带需要伸长。
当不允许这样调张紧时,驱动就必须在中间。

如果是长度比较长?比如20米皮带线,驱动设计到一端合理吗?还是必须要放在中间

网友:
皮带机和滚筒机不同。如果是滚筒机的话,电机需要放在中间,因为滚筒是一个套一个逐渐将动力传递下去,每一次传递都会有效率损失。皮带机我认为放中间和放两边都可以。放在中间只是包角能够大些。对于20米的皮带线,包角那一点差别也影响不大。矿山上几公里的皮带机都有呢,也是放在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