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口要求R角抛光,请各位大侠支招

楼主(2021-06-11):
要求槽口的尖角抛光,但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请各位大侠支招

另外,这个抛光的作用是为了啥,防止装配时密封圈切割损坏?

楼主:
头衔不够,上传的图片看不到。。。

网友A:
就是倒钝,0.2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倒钝,0.2也太小了

加工中心上做的,三个面(左右上)都有这种槽口要求抛光

网友B:
应该就是怕割了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怕割了密封圈。

大侠有没有好的建议,这个抛光要求怎么搞?

网友:
你问问设计人员啊,他为什么这么设计,是不是写错了。说不定这里就是只要去除尖角毛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上做的,三个面(左右上)都有这种槽口要求抛光

这个和去毛刺没分别呀。

网友:
车好点,再用羊毛滚一下,可以吗?

网友C:
怕尖角撕裂密封圈,密封圈有一点划痕,遇到压力,就越撕越大,导致泄露。

网友D:
担心伤到密封条,或者是划伤手,现在企业对员工工伤很重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尖角撕裂密封圈,密封圈有一点划痕,遇到压力,就越撕越大,导致泄露。

学习了,多谢韵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担心伤到密封条,或者是划伤手,现在企业对员工工伤很重视的

多谢大侠

网友:
液压里面常用,程序里面走出来,走刀慢一点。至于液压机械里面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标注,已经无从考证。这么多年来接触的液压设计人员,浙大、北航背景标准的多、反而兰州理工背景的这样标注的少。

网友(点评):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
怕密封圈使用中割坏了,砂纸砂一下就差不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防止密封圈磨损了

网友:
密封圈磨损

网友E:
手工处理的话,就用气磨笔+橡胶磨头(淘宝搜芝麻头)打磨,置于尺寸控制,那么小只要圆滑过渡就可以了。

另外,用磨料刷也可以抛出来,不过工件太硬的话,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处理的话,就用气磨笔+橡胶磨头(淘宝搜芝麻头)打磨,置于尺寸控制,那么小只要圆滑过渡就可以了。

...

铝合金铸件,能搞得动。晚点用橡胶磨头试试吧,或者细砂纸轻轻捋一下。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轴类零件这样的标注基本是普及了,处理起来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铸件,能搞得动。晚点用橡胶磨头试试吧,或者细砂纸轻轻捋一下。感谢您的建议!

那就简单了,用磨料刷,或者管道刷,简单高效,孔口棱边直接倒圆出来。
下面是铝件钻孔后,直接用管道刷抛出来的

网友:
手工砂纸倒钝就好

网友:
砂纸弄一下行不行

网友:
应该是要去除尖角,去除毛刺。可以和设计人员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