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帽头与杆支撑面夹角检测问题

楼主(2021-06-11):
我们正常的检测方法是使用轮廓度仪从杆部开始到支撑面结束画一条轮廓然后软件自动计算夹角,但是客户审核中问,支撑面的法线是如何确定的?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下?谢谢

网友:
这示意图干吗用的

楼主:
螺栓帽头支撑面的角度

网友(点评):
画法线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支持面的法线不都是垂直于支撑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