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设备焊接底座需要对底面进行加工保证基准吗

楼主(2021-06-11):
请教一下,大型焊接底座,在焊接完成后,还需对上面有定位面的地方进行机加,这种情况,加工时是如何保证基准面的,如果我图纸上不给焊接件底面粗糙度是否可行,如果必须给,给出粗糙度的最低标准是多少呢?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623400676(1)|

网友:
下面不是一般还要装脚杯之类的调水平吗

网友:
是平面度吧?

网友:
下平面粗加工一刀,加工上平面,保证平面度,粗糙度,保证上下平面的平行度。

网友:
地面做好是加工一下,粗糙度有个Ra25就差不多,主要是看返出来的基准面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
从装配的角度,如果下面用调整垫铁或调整垫片,底面可以不加工。
从加工的角度,底面最好先加工一下,做为上面加工部位的基准面,便于在机床上的找正和装卡。

网友:
最好底面给个加工符号,12.5以上都可以,基准可以选你上面那个较大的绿面,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需要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