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个厚12mm的钢板和1个厚10mm的钢板通过M12螺钉连接,可以用销钉来定位吗?

楼主(2021-06-12):
大家好!2个厚12mm的钢板和1个厚10mm的钢板通过M12螺钉连接,可以用销钉来定位吗?在solidworks中,如何在钢板上打销钉?是在异形孔向导里吗?销钉有国家标准吗?销钉的国家标准代号是GB/T 多少?谢谢!

楼主:
板1厚10mm,板2和板3的厚12mm,请推荐一下可用的定位销。我用M12的内六角螺钉来连接这3块板。

网友:
销钉用枪钻打孔,铰孔,定销

网友:
销钉有国家标准,网上就能查到,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有。

网友:
solidworks上有销孔,都是国标的

网友:
销钉有国家标准,可以查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楼主意思是定位销穿三块板??

网友:
销孔配钻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