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保持架自动组装

楼主(2021-06-12):
    各位好,遇到一个轴承保持架自动组装项目:图片是其中一种保持架:圆周均分12根导柱,圆盘与导柱压铆,节拍要求5秒内组装一个,圆盘孔与导柱销单边间距0.05-0.1mm            初始想法:4工位圆盘方式,其中三个工位供料,最后一个是压铆工位,每个供料工位落四根导柱,各自配一套振动盘或自己设计一套落料机构,通过一小段斜滑道自由落到一个与圆盘尺寸相同的辅具中,转完三次后辅具上落满12根道具,最后一个压铆工位是弹夹落料,落在上压头中,下压过程中设置弹簧机构压住圆盘与下方的导柱辅具压接在一起

    请教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如何保证落料精度,有没有更好的易实现的方式?谢谢!

网友:
具体工艺细节说一下,这样好设计工装

网友A:
振动盘,没得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盘,没得跑

嗯,振动盘或螺丝上料机方式都可以

网友:
我喜欢用连续无停顿自动化。

网友:
圆盘一次对接12个导柱有难度哦,而且导柱还有方向要求。

网友:
方法都不错,挺好

网友:
这个要用分度盘旋转机构来实现压铆组装了!

网友:
在轴承厂家见过整线,很长,跨越几个车间,自动化程度很高,无人干预,基本达到送坯料进去,出来就是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