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的应用?

楼主(2021-06-12):
I型焊缝、缝焊缝、角焊缝的区别在哪?各适用于什么场合?看书上说明还是糊涂,I和缝焊缝字面理解的话感觉都差不多,我都混用的;假如一个机箱外壳垂直的两块板的外部焊接应该属于哪一种呢?属于角焊还是I型焊缝

网友A:
表格中的7就是1型焊缝,两钢板对焊,如果钢板比较厚,钢板就要打坡口。

另一个图是角焊缝,常见两钢板组成T型时

网友B:
“看书上说明还是糊涂”那我说了你可能依旧糊涂 那么这是理解能力的问题而不属于焊接符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书上说明还是糊涂”那我说了你可能依旧糊涂 那么这是理解能力的问题而不属于焊接符号的问题了

为什么不学学人家2楼?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不同,或许你的一句话别人就让别人豁然开朗

网友:
我来补充下回答,可能你看的标准不太好理解
1、I型焊缝主要用于板材的对接(板材有对接、角接、搭接等各种节点处理方式)
2、从附图的应用范围可以分析出,主要针对的是≤4~5mm左右的板厚,因为这类板材打坡口比较困难,超出这些范围板厚的对接采用这种形式,中间就需要留间隙
3、从焊接的角度分析,采用常规的电弧焊、气体保护焊等焊接方式,薄板在不打坡口的情况下也可以熔透
4、在有强度要求的结构件的设计中,I型焊缝是不常使用的

网友:
什么样的焊缝跟你板件对接的角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格中的7就是1型焊缝,两钢板对焊,如果钢板比较厚,钢板就要打坡口。

另一个图是角焊缝,常见两钢板组 ...

这种是不是应该也用角焊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不是应该也用角焊缝?

按标注的符号,下面是垫板,上面是单面角焊缝。
不过一般没有这样设计的,垫板是开坡口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