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把手怎么画?

楼主(2021-06-12):
用放样吗?
钣金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直接去下载,有模型的。

网友:
大概就好

网友:
为什么要画。

网友:
扫描抽壳试试。

网友:
这个模型一搜一大把的

网友:
有现在的模型

网友:
用UG的曲面做。

网友:
不会画,太难了

网友:
试试放养曲面,画 好几个轮廓和引导线,成型后可能要缝合,再抽壳.

补充内容 (2021-6-15 14:21):
如果无法抽壳,改放样切除

网友:
这个确实意大于形

网友:
曲面造型出来的。

网友A:
这个就不是钣金,就算做出来也无法展开的的,还是简单点,拉伸切除,然后抽壳吧

网友:
如果是搞外观设计的可以琢磨,搞结构设计的就纯属浪费时间了。米思米怡和达三益到处都能下载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这东西要用曲面做,proe比较适合,sw不太适合这种建模

网友:
直接拉伸一个差不多的方方块块,然后通过非对称圆角倒角就可以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是钣金,就算做出来也无法展开的的,还是简单点,拉伸切除,然后抽壳吧

这个还真就是钣金,多个钣金零件组装的。观察一下实物,设计上需要注意的细节不少。

网友(点评):
这叫冲压件,实际钣金的概念变形没有这么大,这种东西就算可以用SW钣金做出来,基本也是没法展开的

网友(点评):
SW里没有钣金和冲压的区别。。。都是一套命令

网友:
感觉我也不太会

网友:
如果不用钣金,造型后也没有办法展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