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架的自动组装

楼主(2021-06-12):
   遇到一个轴承保持架自动组装项目:图片是其中一种保持架,圆周均分12根导柱,圆盘与导柱压铆,节拍要求5秒内组装一个,圆盘孔与导柱销单边间距0.05-0.1mm                初始想法:4工位转动圆盘方式,其中三个工位供料,最后一个是压铆工位,每个供料工位落四根导柱,各自配一套振动盘或自己设计一套落料机构,通过一小段斜滑道自由落到一个与圆盘尺寸相同的辅具中,转完三次后辅具上落满12根道具,最后一个压铆工位是弹夹落料,落在上压头中,下压过程中设置弹簧机构压住圆盘与下方的导柱辅具压接在一起
    请教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如何保证落料精度,有没有更好的易实现的方式?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们平时装的轴承有角接触轴承和深沟球轴承,保持架不是这样的,请问楼主这是什么轴承应该是金属材质吧,我们经常用到工程塑料轴承,去客户工厂看过基本全是工人手工装配,而且要有相当的技巧才能装配进去,不熟练的人装好久才能装好一个,所以楼主这个估计难度不小啊!

网友B:
你最后那张图画的是什么?压头?而且是我看错了吗,图里一个圆盘上有13个导柱?

网友(点评):
导柱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平时装的轴承有角接触轴承和深沟球轴承,保持架不是这样的,请问楼主这是什么轴承应该是金属材质吧,我 ...

    书记慧眼,应该是圆柱滚子轴承的保持架,是个小厂,跟你描述的一样大部分工位都是熟练工全人工操作。这只是其中一种保持架。基本二三天换一次型。外圆盘大小,导柱数量各不相同。确实难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后那张图画的是什么?压头?而且是我看错了吗,图里一个圆盘上有13个导柱?

你观察的真仔细!很多种类这是其中一种保持架,有12的也有13的,圆盘大小,导柱长短都不相同。另外想请教一下轴承方面的专家,轴承内滚子(球)的数量(奇数偶数,多少)跟受力,装配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楼主:
有类似设备结构推荐吗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压装完成后的图片上一张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压装完成后的图片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