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米级定位

楼主(2021-06-12):
最近有个项目,视觉引导模组定位,模组的重复定位精度为1微米,这个精度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找了几家视觉厂商,咨询了下来都说理论上视觉定位1微米是没问题的,但实际运行都不保证稳定,都说做到5微米 甚至10微米没问题。
我就奇怪了,都说纳米级精度,难道视觉定位 微米级很难实现稳定吗? 不知道有大侠实际做过微米级的视觉定位没?

网友:
像素、机械抖动。都会影响视觉定位精度

网友:
你的疑问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可以用芯片卡我们的脖子。

网友:
精密照相是非常难的,镜片是理想曲面吗?安装角度是理想的吗?被拍物体是理想的吗?。。。。。。思维脱不开学生模式,其实学校题目刚好和现实相反,现实公式是最简单的,现成的,输入条件是最难的,不可能直接获得。

网友:
什么高大上的应用,这么精确

网友:
啥模组的定位精度能到1微米?

网友:
挺,做的出来都是大神

网友:
1微米的精度可以做到的,但是你为啥要用视觉?控制模型是你建立的吗?

网友:
想简单了吧 老弟

网友:
微米级要考虑温度变化,需要室温恒温的。

网友:
你视觉定位精度再高,模组也很难精准的移动到那个位置,你要考虑模组的精度,模组装配的精度,视觉定位的精度这几个的综合误差。也就是说视觉系统拍照定位以后给出指令让模组移动,模组要想精准的移动到这个位置,必须考虑综合误差,不能只考虑其中的某一项。

网友(点评):
说得在理,值得灌水积分。

网友:
这个精度太高,有时机械机构精度也做不出来的,

网友:
精度这么高,要恒温环境吧

网友(2021-07-16):
是不是有点想当然了?

网友:
精度分重复位置精度和行走精度,做重复定位,精度会高些,采用直线电机+大理石底座可行。但是既然LZ想用视觉引导,那就要算上行走精度,如果参照物本身就不是标准的,或者每次的参照物不同,视觉拍出来的位置加上边界值误差,再反馈到运动机构,达到1微米是挺难的。

网友:
我就是好奇这么高精度的东西你要用来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