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定位精度有多高

楼主(2021-06-13):
工件通过机械手抓取,放到平台上,工件上有孔,平台上有导向销,这样每抓取一个工件,依次放到平台上,逐个叠加起来,这样工件叠加的偏差最高能有多少由于物料在料仓内是有偏差的,机械手重复定位精度也是有偏差的,所以平台上的导向定位销保证了即使有偏差,也能把零件放进去,实现层叠的效果
工件尺寸500*500mm
1.定位销子零件本身的精度最高能做到多少?微米?  还是0.5丝?  1丝?
2. 2个定位销的中心距离是600mm,那么实际装配起来精度最高能到多少? 600.1? 600.01? 600.001mm? 还是600.0001mm?
3. 这个系统实现起来工件叠加,那么工件与工件之间对齐精度能有多高? (可以认为就是零件的定位中心孔之间的距离)
像这种需求,如何实现或增加高精度叠加工件,请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
料框里面有偏差,为什么不在外部加一个二次定位?粗看你图上的导向本身就不太可取之处,圆柱销+菱形销组合如何?

网友A:
定位销做尖头带导向,最下面的直径要比物料的销钉孔小一些,具体小多少看你们装配精度。我一般设计是小20个丝到50个丝。

网友:
放料位置增加限位

网友B:
1)物料是啥材质?钢板?纸板?还是。。。
2)物料上的那两个孔是怎么打的,谁打的?
3)。。。
大家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物料是啥材质?钢板?纸板?还是。。。
2)物料上的那两个孔是怎么打的,谁打的?
3)。。。

也没看懂楼主叙述的问题,物料上原来就有销孔?

网友:
怎么说呢。。。。。。。。。两零件销子孔配对打的话,定位精是非常高的,肯定会小于1丝,但你目前不是配对打的,你可以将定固定的销子固定位置假设为零基准,(当然前提是销子要打得好),整体配合基准就取决于后一个零件形状位置精度了。

网友:
定位销的精度在大概0.02mm左右吧,至少要保证销子能下到里边去

网友:
相对定位精度在于那个孔的加工位置精度,如果你只是说被销连接的两者之间的相对位移,那么将销做成圆锥面接触,相对松动量就为零了。

网友:
定位误差是可以计算的,对做夹具设计的人来说应该不用陌生

网友:
楼主好:
     1、 定位销单论销的外径公差可做到±0.001,原则上更高的也能做,只是作为装配一般0.01就足够。
      定位销在夹/检具上的安装位置度一般0.02(CNC加工,再高了得加钱)
      再定位销和待检测件的定位孔的配合,为了方便取放,一般直径至少4-6丝间隙
      关键是待检测件的孔径/孔位公差,看你的加工方式了
      综上,普通圆柱销做定位销,通常适用于定位精度不高于0.1级别,(一般要求夹/检具尺寸精度相对待检测件高一个或半个数量级)
      当然,也有用浮动式圆锥销做定位销的,相当定位销与待检测件定位孔0配,加工费再加点,可以做高一级精度的
      2、定位销露出不要过长,对薄板件更不要想着零件叠放。(一般定位配合长度2~3*板厚足够)
          原因是保证定位精度的前提下,待检测件取放很容易卡滞。尤其在定位销长,零件刚度差,待检测件与夹/检具的平面/曲面不贴合(简单讲就是放不平)的情形下。
          反过来在容易卡滞的情形下,只有加大待检测件定位孔和定位销的间隙,进一步降低定位精度了
      3、你需要若干层工件叠加及叠加位置度的目的是什么?堆垛存储,加工,还是其他?需要的位置度精度要多少?
         根据目的要求做方案,不要反过来

网友:
加工精度最好保证两个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销做尖头带导向,最下面的直径要比物料的销钉孔小一些,具体小多少看你们装配精度。我一般设计是小20个 ...

-0.5---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