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反光杯

楼主(2021-06-13):
这样的反光杯,目前试了几次,未能成功,先从CAD画出来.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楼主说说,这个反光是怎么做的?

网友:
分割试试。

网友:
用cad怎么画

楼主:
画出旋转及要切除的侧轮廓,成型后正面按所需角度剖切,把剖切的要阵分列的部反轴心旋转切除,成型后把曲面部分圆周阵列,再合并.

楼主:
我在solidworks用的方法差不多,也可用拉伸成形再旋转一个角度切除,但后面圆周阵列出来杂乱排列失败,暂时无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solidworks用的方法差不多,也可用拉伸成形再旋转一个角度切除,但后面圆周阵列出来杂乱排列失败,暂时无 ...

上源文件看看。CAD能画出来?SW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源文件看看。CAD能画出来?SW画不出来?

帮看下可有解决方法?

补充内容 (2021-6-15 20:39):
文件1上传有误,在19楼重新传了

网友B:
楼主的图不是已经画出来了吗?
只是反光的问题,这个是渲染方面的。可以在外观里进行高级设置。可以设置某个面的发光强度,看起来就像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不是已经画出来了吗?
只是反光的问题,这个是渲染方面的。可以在外观里进行高级设置。可以设置某 ...

cad画出来了,可以用在solidworks装配使用.但用solidworks暂时画不出来.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需要数学模型作为基础吗?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  我打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  我打不开呢

20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个需要数学模型作为基础吗?

有的话或许更能理解和应用,但画图主要是靠多练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话或许更能理解和应用,但画图主要是靠多练习

我的意思是您这个近似曲面不得符合光线反射的路径要求吗,这个曲面不可能是随意定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您这个近似曲面不得符合光线反射的路径要求吗,这个曲面不可能是随意定义的吧。

我这个只是参照实物的练习,真正理论上设计的,需要实物测试,比如光通量和角度,需要积分球或黑箱等测试工具。

网友(点评):
又是一个门类,学无止境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solidworks用的方法差不多,也可用拉伸成形再旋转一个角度切除,但后面圆周阵列出来杂乱排列失败,暂时无 ...

有图吗?没明白您所说的杂乱排列是什么情况?跟1楼的模型图片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图吗?没明白您所说的杂乱排列是什么情况?跟1楼的模型图片不是一样的吗?

画出来是这样的

楼主:
发现昨天上传的不对,重新上传,由于阵列后文件达到8MB多,所以删除了圆周阵列,下载后自己按下图阵列一下,我是2015版,阵列后图形异常圆周阵列出来如下图

网友:
用CAD画曲面复杂的造型还是挺困难的!

网友:
放样?一层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