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用的压力继电器品牌,溢流阀和压力继电器的设置

楼主(2021-06-14):
批量装机器用,机器驱动混合头用液压站,配有2.5升的蓄能器,液压站一直工作,想给液压站配个压力继电器,到压力停机,低于压力起动,大家给推荐个国产稳定的品牌,进口的成本预算不允许啊。另外请教一下,液压缸工作在8 mpa,溢流阀和这个压力继电器应该分别设置多少压力合适?

网友A:
继电器用华德,立新,黎明啥的都行,比如HED8系列,或者数显压力继电器 淘宝大堆可以选择,也不贵,工作压力8MPa,系统溢流阀一般设置到9.5MPa左右,继电器设置到8.5MPa

网友(点评):
这样的回答人见人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用华德,立新,黎明啥的都行,比如HED8系列,或者数显压力继电器 淘宝大堆可以选择,也不贵,工作压力 ...

感谢感谢,很及时

网友:
要求不高确实国产差别不大。

网友B:
溢流阀是设定系统工作压力的,看你系统工作的压力是多少?也就是泵出口设定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是设定系统工作压力的,看你系统工作的压力是多少?也就是泵出口设定的压力。

是,溢流阀是设定出口最高压力,但是一直泄压油温会慢慢升高,油缸那边动作不多,而且行程较短,系统有蓄能器,所以加个压力继电器,到了工作压力时干脆停泵,这样溢流阀就是安全阀了,当压力继电器异常时还有一个溢流阀保证不过压

网友:
关键的阀片还是用品牌的好!

网友(2022-02-23):
黎明液压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