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剖视图齿形截面怎么画,求助

楼主(2021-06-15):
请问请问,画一个齿轮的左剖视图,截面从齿根开始的(没经过齿形),那所画剖视图最上面那条线(蓝圈部分)是画齿顶圆的圆弧截面(红色点划线指示),还是画剖开后能看到的齿面(蓝色细线指示)

网友:
斜抛试试呗

网友A:
有两种画法:
1.剖面图,只能看到蓝线,就按蓝线位置画。如果是3D软件直接自动转工程图,也是这样的,这是符合制图规范的。
2.你想在剖面图上表示出齿外圆尺寸,那就齿外圆直接画到红线位置,斜面全部延伸上去。这是二维图手工可以随意改的,可能有些人觉得不符合制图剖面规范。我经常这样画的,就是把齿的轴向部分,完全在剖面图上显示出来,标注尺寸也比较方便。

网友:
前几天论坛里有帖子:旋转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画法:
1.剖面图,只能看到蓝线,就按蓝线位置画。如果是3D软件直接自动转工程图,也是这样的,这是 ...

是看人家的图,想改一下,原图在剖视图标了我疑惑的那个尺寸,就不清楚标的是齿顶圆还是剖面能看到的那根线

网友:
是的,旋转剖切可以实验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