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夹具保持力变小问题

楼主(2021-06-15):
求教各位大神:自己设计了一个楔形夹具,双侧气动施加压力,结果实际测试出来的保持力比理论值少了15-25%.反复检查了,1,不漏气;2,楔块斜率在设计范围内。3,各部件的硬度也在设计范围。实在想不到哪里出问题了?跪求!!

网友A:
气缸的输出力,理论上和实际就是有差别的,在70%左右吧,这个考虑了没,样本上都有写的吧

网友:
问题就在执行元件本身了,气缸选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缸的输出力,理论上和实际就是有差别的,在70%左右吧,这个考虑了没,样本上都有写的吧

但是我如果只用其中一侧的气压施力,另一侧不用,则实际结果和理论值相差不大,在5-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如果只用其中一侧的气压施力,另一侧不用,则实际结果和理论值相差不大,在5-7%

计算公式和图纸发出来看下

网友:
那就是你理论分析就是错了,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公式和图纸发出来看下

计算公式:P=活塞半径X活塞半径X3.14X0.5,活塞半径单位为mm,0.5为0.5MPA 大气压。F=5P 思路如图:

网友C:
什么两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两侧?

两侧即是工件的两侧,在工件两侧使用此结构得到的摩擦力和只在工件一侧使用此结构得到的摩擦力 不是2:1

网友:
又来个摩擦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就是在耍流氓

靠猜。

网友E:
锲块之间面的摩擦力过大

网友:
楼主能定量的测出力的大小,难道还不知道摩擦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锲块之间面的摩擦力过大

楔块斜面经过精密磨床磨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