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三个问题

楼主(2021-06-15):
1.这样的粗糙度标注不能与尺寸关联?移动视图时,粗糙度符号不会跟着走;

2.用格式刷刷带公差的尺寸标注,怎么没有效果?
3.标注尺寸时遇到剖视图符号软件会自动捕捉到剖视图符号,只能隐藏剖切线来操作;
这样有时候会忘记把切割线显示出来,导致出图缺少剖切线,有没有统一的设置不要不做到剖切线?

网友A:
关于第二点,目前是什么效果,你想达到什么效果,把话说清楚啊
关于第三点,看不懂你要表达什么,要不画图示意得了

网友:
三条都看懂了,可是一条也给你解答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二点,目前是什么效果,你想达到什么效果,把话说清楚啊
关于第三点,看不懂你要表达什么,要不画图 ...

2.这个图就不能用格式刷,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他文件格式刷可以用

3.举例,我要这个尺寸5,由于这里有个剖切线,选不上,必须把剖切线隐藏,太麻烦了

网友:
哦!索嘎!一条也给你解答不了

网友B:
1.标注粗糙度的时候要先选择你要标注的视图再点标注命令,才能产生关联
  像你这个情况,先把粗糙度拖动到该视图的某个面上(自动产生关联),再拖到尺寸上就好了

3.标注时右键,选择其他

楼主:
|防弹蜗牛发表于 06-15 17:30 本帖最后由 防弹蜗牛 于 2021-6-15 17:32 编辑

1.标注粗糙度的时候要先选择你要标注的视图再点标注命令,才能产生关联

  像你这个情况,先把粗糙度拖动到该视图的某个面上(自动产生关联),再拖到尺寸上就好了

3.标注时右键,选择其他
尺寸不能用格式刷,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不能用格式刷,怎么回事呢?

SW里的格式刷我就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标注粗糙度的时候要先选择你要标注的视图再点标注命令,才能产生关联
  像你这个情况,先把粗糙度拖动到 ...

粗糙度符号先在放在边线上,再拖到尺寸线上没有吸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这个图就不能用格式刷,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他文件格式刷可以用

3.举例,我要这个尺寸5,由于这里有 ...

公差本身不是格式啊,cad应该也没办法刷,格式只是类似公差位数,公差怎么显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本身不是格式啊,cad应该也没办法刷,格式只是类似公差位数,公差怎么显示等等

有的图纸我就可以用格式刷,不然,一张图有很多相同的公差都要单独选择太麻烦了

网友D:
标注粗糙度值没有选中尺寸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注粗糙度值没有选中尺寸线。

你看我第一个图片,那种标注软件好像不能标到尺寸线(下图右边的效果),只能标到尺寸界限(下图左边的效果)

网友E:
多个尺寸同公差的,可以按住ctrl,多选尺寸然后一次标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个尺寸同公差的,可以按住ctrl,多选尺寸然后一次标注即可。

谢谢,我发现带套合的公差不能用格式刷;
对称或双边公差类型可以用格式刷,软件搞的有意思

而且有时候套合公差,左侧列表明明选择好了,可是不出来,还要再选择一下,
如果搞成CAXA那种公差配合界面就好了,比较方便

网友(2021-08-25):
可以使用智能尺寸里的尺寸样式保存一下你需要重用的“带套合的公差的精度”的样式,然后可以多选需要使用样式的尺寸进行使用样式,不过就是公差精度是复制的

网友:
第三条,拾取设置中选边线或中心线,不选草图线即可。